[问题]关于倒飞动力及螺距

楼主(2007-02-27):
今天我第一次进入倒飞,很正常,没出什么意外,毕竟花了长时间打基础
做副翼连续反转时发现个问题,油门摇杆基本上要打满才能做完动作,而且要掉高度

目前我满螺距是+-11,油门>90
电调设成低进角
请问可能会是什么问题?
顺便问一下,我备用机用了飞高的PPM接收,转速上到一定程度会有抖舵,以前也有用过,好象没这情况,安装基本上是标准的,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我也是才倒飞,几次摔机都是由于动力不够。要倒飞最好要暴力点,设成高进角。你的负螺距好像太大了,这样反而产生的力量不够,转速高点,-9就足够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

网友:
如果转速损失严重,就必须减少螺距,430LF电机要用高进角比较合适.
掉高度和螺距过大有一定关系,但手法也很重要,飞多了你就能领悟到了.

网友:
那绕成一卷的是什么线?不会是天线吧? ,除了电源线,不管是什么线都不能绕成这样子的呀。

网友:
应该是手法问题

飞机在翻滚的时候实际上斜盘的阻力很大的,你吧飞机拿在手上推油门,再打舵倾斜斜盘就知道了,大浆转速立马降下来

所以真机是不能像模拟器那样一点高度都不掉的

网友:
1\转速很重要,买个转速表,绝对有用,宁可保持转速不要高螺距!
2\十字盘行程很重要,不够大的话翻起来有半径!
3\大浆很重要,随便拿副浆就OK那是超级高手,如果不舍得用碳纤,325PRO木桨是最好的选择,就是不要太贪心转速调太高就是!
4\换个接收吧,3D随便摔一次就回来了!
5\手法也很重要,
我的XL+420LF在高进角都可以一点高度都不掉!

网友:
螺距是+-11,...
太大了.......呀拖的电机电调的话,+-11就有点大了,特别是对刚刚开始翻的摸友来说,正负的螺距还控制的不是很精准,所以容易掉转速

网友:
羡慕呀都能倒飞了

网友:
学习了,收获了,正要倒飞中.

网友:
大家好努力哦
哈哈
我也要赶快练习了

网友:
其实+-9度就可以比较暴了。关键是转速。翻的时候飞机很容易掉转速的。特别是急着打负螺距。亚托430电机+原配电调。油门>90  电池用15C以上是可以很好的翻的。还是多翻几次就能体会了。当然十字盘行程要打够才行。

楼主:
恩,感谢,按照各位的意见想出来几套参数,过会实测,可是抱着炸机的决心的呀......

楼主:
前面出去实飞,发现用高进角和高油门反应果然好了不少
不过我觉得可能是我手法和设置还是有些问题,照理用中进角才是这个效果
目前螺距+-10,油门100 95 90 95 100

不过,今天还是炸机了,跟倒飞无关,飞到第四节电池刚要进入倒飞时,发现只听到马达声,大桨居然慢慢停下来了,靠着本能硬是把失速的飞机降下来,只损失大桨跟横轴.......
原因居然是马达齿轮松了.....教训:天冷更要彻底检查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