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菜的问题请教大家了??

楼主(2007-02-27):
在JRMAX66ADT的控里,感度使用SB-TRIM 还是用TRV ADJ来设定啊?: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A:
TRV ADJ来调整.

网友:
但是,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3652
又有这样的回答,

网友:
现在已经有点晕拉

网友A:
SUB TRIM是用来微调机械中点和中立点的.没有什么好晕的.

网友:
已经试过拉,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