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回航、水冷系统

楼主(2007-02-27):
年初四在水库中跑船,几次水中息火,幸是逆风放航,才幸免下水捞船。观察由于原水冷系统进水不畅,想到加电动回航、水冷系统,水泵用汽车雨刷水泵改制(原电机电压12V、电流1A),用原水泵坐,叶轮,换用6V光驱电机,为防水用玻璃胶密封,用8。4VN iH电池作电源,水泵直接经实测电流200MA,电动回航用一电调控制,在需要电动回航时使用。电调同时供接收机用电。

网友:
这个螺旋桨这么放着,阻力太大了

网友A:
阻力不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力不小啊

桨再用小点的,电机再低点,最好能放在船面下,那阻力就更小了.
反正回航又不必太快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此法好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C:
这个是什么船啊?用多大的机器阿?楼主给张全貌的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船啊?用多大的机器阿?楼主给张全貌的图吧

紫光一号,我有一条电的,跑得很慢(我也改了舵系),不知楼主的船能跑多快?

网友:
 看照片是紫光一号,2.5CC的发动机。不知跑的速度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错是紫光一号,至今只下二次水。第一次离合器调整不好,改为轴接,同时改了舵系。这次是第二次,发生温度高息火。没全速跑过,把水冷、电回航改好后想换三叶21级水冷引擎,不知有没有更适宜的。

楼主:
今天新做的电动回航系统,刚才在浴盆试了一下,效果还可以。只是高速时对接收机有干扰,还得加电容。

网友:
紫光改成这样的了.有意思..不个这船跑不快.给他吃什么东西都跑不起来...

网友:
船大动力小,跑得慢自然水冷不够猛。而且看你原来的吸水管不够下,还有浆位也不对,呵呵不客气的说问题一大堆。不过lz改得有心思,回航驱动过瘾: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