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r136f+亚拓25A电调+亚拓420L电机

楼主(2007-02-27):
以上配置,装机后试机4个
舵机
动作都正确,然后把
电机
线插上,动作也对,电调都都声不断,电机就是不转?怀疑电机有问题?把电调电机从机上拨下,插在60#的接收上,又什么都是对的,电机也转得正常!又调过来把60#电调插到r136f上,电机又不转了,请高手解一下迷,不会r136f有问题?或需设置一下什么(电调)。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你的遥控手柄没回原位子啊.

楼主:
帮帮忙吧
我的遥控手柄开机就放在油门最低位,晕呀

网友C:
遥控油门设反向就行了

楼主:
没有反啊,锣距都是对的!

网友C:
就是要设成反向才行.试一下吧

网友D:
3通反向设定一下就好了
新手最常见的问题之一

网友E:
油门通道反过来试下

网友F:
对,3通反向.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给与的指导!
今天大早起来,把3通反向就搞定!模友好人很多,再次谢谢各位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