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飞机突然失去动力!!

楼主(2007-02-27):
这是第二次了,飞机突然失去动力掉了下来!!我用的是海神3800电机和亚拓25A电调!!哎呀……
另外,副翼杆湾了,顶丝滑了,不知道怎么弄下来!!

网友:
还用25A电条啊?
肯定是过载保护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

楼主:
噢……这样子!!摔了两次的维修费用都快够买电调的了!!哎呀……

网友:
搞个45A的吧,这个3800kv的电机必须配大点的电调

网友:
3800这么可怕。哈哈。

网友:
我以前也用亚托原厂的25A电调和4200电机,曾经数次出现过空中瞬间断电的情况,很多用亚托25A电调的模友都有此类经历。后来换了原厂430电机和35A电调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断电的问题。终于敢放心大胆的飞了。

网友:
肯定是过载保护了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电子的东西我不懂
只是知道小马拉不了大车

网友B:
最起码也要35A。

网友C:
也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哦

 看样子LZ一定在飞悬停了,我觉得也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锂电池电压低于电调的设定,也会这样的,仔细看看电调说明书吧,上面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LZ一定在飞悬停了,我觉得也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锂电池电压低于电调的设定,也会这样的,仔细看看电调说明书吧,上面有的

我是在我家楼顶飞航线!在准备降的时候就突然停了!!掉到干了水的游泳池里,还好不是在楼外面飞的时候停电!!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起码也要35A。

HACKER的33A的可以么??想买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HACKER的33A的可以么??想买一个!!

翻翻我最近的帖子,6XL+X30那张,就是说这个电调的,要有心理准备1

网友D:
就是电流过大,电调怕烧了,所以保护。

网友E:
40A的怕是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