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xl+x30最新测试报告!

楼主(2007-02-27):
最新到了HACKER X30 OEM电调,赶紧试了一下,6XL OEM+ 17T,还没用转速表测,但是才90%油门,最高螺距时就听到了前所未有的风声,估计有2500以上,等碳纤浆回来再用转速表测!不过耗电也是超大,估计AKE 15C只能飞4分钟!
不过电调巨烫,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待进一步测试!超爽动力啊!!!

网友:
哦?这个电机哪里有?

哪里有介绍??
我把固朗搞成500了,打算升级动力呢 :)

网友:
这个电机能仔细介绍一下么?

适用在什么级别的飞机上合适?谢谢!
我对动力马达方面还一知半解呢 :)

网友A:
2500转/分肯定不止啦...现在飞3D没3200转/分根本就别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0转/分肯定不止啦...现在飞3D没3200转/分根本就别玩呀

3D在转速高爽得多没什么疑问,你觉得转速低不能玩只能说明你水平低而已!

网友A:
呵呵~我水平确实低..跟你估计转速的水平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水平确实低..跟你估计转速的水平差不多

我估计你的转速3000以上,但我依然不觉得你的水平会有多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你的转速3000以上,但我依然不觉得你的水平会有多高!

我水平确实不高呀..实话说我还不会3D呢

网友:
电条烫和电调设置有关系,你把电调的频率数调整一下。应该不会烫了。。。。

楼主:
最新试验结果,+—10度,100-90-100,电调和马达都非常烫,暂时找不到原因,全新的AKE 15C电池只能用2分半钟,手头没有钳表不知道电流有多大,电压到3。4V就开始保护,不知道是是不是因为电调太热而保护,如果没法解决,只能用回15T了!如果真是这样,只能说,对于飞暴力3D的,这是个垃圾马达!待进一步查找原因!

网友B:
电压3.4是下来以后测的吧?哪3S 10.2伏有负载的时候早就低于9伏了~

网友A:
高热应该是电流太大.你没说明是什么桨(315,325,335),电池容量也不知,假设是2200MAH,2分半钟计算下来平均电流大概超过44A了(忽略电机感抗和电池内阻)..电机没烧也差不多了.任何电机都不可能在最大螺距下长时间工作的.
        这么大的平均电流在450级别的我还没见过.我曾经平均电流在30A左右1分多种电机就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3.4是下来以后测的吧?哪3S 10.2伏有负载的时候早就低于9伏了~

挂着电压表实时观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热应该是电流太大.你没说明是什么桨(315,325,335),电池容量也不知,假设是2200MAH,2分半钟计算下来平均电流大概超过44A了(忽略电机感抗和电池内阻)..电机没烧也差不多了.任何电机都不可能在最大螺距下长时间工 ...

325,2200,电机倒不是很热,就是电调巨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试验结果,+—10度,100-90-100,电调和马达都非常烫,暂时找不到原因,全新的AKE 15C电池只能用2分半钟,手头没有钳表不知道电流有多大,电压到3。4V就开始保护,不知道是是不是因为电调太热而保护,如果没 ...

这个电机是很好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