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射和接收晶体

楼主(2007-02-27):
有个问题想不明白,pcm和ppm的接收晶体不一样,发射晶体一样,为什么?RD8000的设备。
有高手给说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想不明白,pcm和ppm的接收晶体不一样,发射晶体一样,为什么?RD8000的设备。
有高手给说说

因为RD8000的PCM接收机是8129二次变频的接收机,第一次变频需要先差出10.7MHz,然后再差出455KHz,而PPM的831接收机只是把频率差出455KHz,所以就不能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RD8000的PCM接收机是8129二次变频的接收机,第一次变频需要先差出10.7MHz,然后再差出455KHz,而PPM的831接收机只是把频率差出455KHz,所以就不能通用的。

支持,说得非常对!!!

网友(2007-04-25):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想不明白,pcm和ppm的接收晶体不一样,发射晶体一样,为什么?RD8000的设备。
有高手给说说

发射晶体完全一样,PCM与PPM的晶体是一样,这是一种调制方式与晶体无关,一次和双次差频的晶体就不一样,比如R136HP的是PCM和R136F是PPM的,两个晶体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