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hp

楼主(2007-02-27):
我刚买的控,请问大家,为什么6exhp的接收机工作时3通道与6通道.是联动的是否正常 3接电调,6接
舵机
.

网友A:
你是模拟器吧?
:)

网友B:
3是油门,6是螺距,都是用同一个摇杆控制的,当然要联动(混控),否则到哪里找多一个摇杆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