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4同设备飞3D直机吗?

楼主(2007-02-27):
各位大侠,我只有4通道设备,想在G3中飞直升机,应该怎样配置?是不是不能飞3D直机?请给一个详细的配置方法,谢谢!!

网友A:
我在g2 中现在就是这么飞的,自制的并口线,正在连倒飞 !!!
你收受,有两个帖子说明设置!!

网友B:
玩G3四个通道就可以玩3D了, 有3D功能的直升机, 只要你油门通道打下最下面, 就是倒飞的最大油门, 普通直升机的油门如果在这个位置就是最小油门, 不用特别进行设置的
只要你映射好你的四个通道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