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问题

楼主(2007-02-28):
谁知道四通道翼龙的480
电机
拉力多少?

网友A:
配7X3桨,8.4V下 350克-400克。 还是换无刷效率高。
2208 kv2600+8.4V(或者7.4V)+7X3(GWS)= 14000转(350克-400克), 起飞重量轻,推重比高

楼主:
四通道翼龙用的是9.6V的电池,那拉力能到多少?

网友B:
回复 网友C:
350g左右吧。

网友A:
9.6V对付480马达,马达超负荷运动,完蛋的也快!

网友D:
很勉强够用

网友E:
有刷还是可以的~~上手后再换无刷~~~

网友E:
我用过12v的镍氢带翼龙原装的有刷,结果电机那个烫手啊~~~直接把浆的根部溶化,最后浆掉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