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速箱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2-28):
诸位:
新年好!
由于工作上的问题,我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没能继续我的坦克制造了.现在又有些时间了,继续研究吧.
我在研究变速箱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
我使用的齿轮大部分是电动工具上齿轮,都是斜齿,精度和强度都有保证,
但在装配齿轮的时候,发现齿轮轴的间距不好掌握,间距小了卡齿,间距大了打齿,尤其是伞齿轮的装配间距.
关于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较简单的方法解决呢?
sy6831师傅在吗?你在这方面是专家,请帮帮我吧.

网友:
楼主夸奖了
是这样的,齿轮有几个基本参数必须知道:模数、齿数、螺旋角(直齿轮为0度)。
这其中齿数一般不成问题;主要是模数和螺旋角。一般电动工具里用的大都是模数为1(M=1)的齿轮;而大部分的玩具齿轮M=0.5~0.6;有螺旋角的斜齿轮要求成对使用,这就可以用简单方法加以判断:只要一对齿轮啮合在一起后两根轴是平行的就行;模数如果不知道可以用卡尺测量外径后计算得到:外径D=m(齿数Z+2);
有了m和z两齿轮间的标准中心距就很容易算得:中心距a=m(Z1+Z2)/2

楼主:
 谢谢SY6831师傅了!
又长知识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伞齿轮的安装上有什么规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伞齿轮的安装上有什么规则吗?

伞齿轮在安装时只要保证“共锥尖”原则就可以了。
“共锥尖”就是两个伞齿轮得延伸圆锥锥尖必须“共点”,即在同一个点上。这当然需要你知道伞齿轮的圆锥角数据。

网友:
建议sy6831 大哥多搞点类似知识讲座 hoho
前阵子为了了解您讲的这些知识 俺捧着机械手册好一顿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SY6831师傅:
     我准备用线切割加工齿轮,其中有一对行星齿轮,
     我的问题是:行星齿轮中的内齿圈也符合你以上所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Y6831师傅:
     我准备用线切割加工齿轮,其中有一对行星齿轮,
     我的问题是:行星齿轮中的内齿圈也符合你以上所说吗?

当然啦!内齿圈只是两齿轮的齿数相减而已。

楼主:
您看我的理解对吗?
模数可以用:外径D=m(齿数Z+2)公式计算;
齿圈(齿数Z1)和行星齿轮(齿数Z2)的标准中心距用算得:中心距a=m(Z1-Z2)/2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看我的理解对吗?
模数可以用:外径D=m(齿数Z+2)公式计算;
齿圈(齿数Z1)和行星齿轮(齿数Z2)的标准中心距用算得:中心距a=m(Z1-Z2)/2

没错

楼主:
再有一个问题:
        是关于齿轮和齿轮轴的配合方式,我打算用过盈配合的方式安装齿轮,
基孔制,轴要过几个丝才比较好呢?轴和齿轮都是45号钢.

网友B:
都知道过盈配合和基孔制了还用问呀!?查表不就得啦!
一般可用H7/s6配合。直径6~10的轴+0.023~+0.032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知道过盈配合和基孔制了还用问呀!?查表不就得啦!
一般可用H7/s6配合。直径6~10的轴+0.023~+0.032mm

谢谢啦,可是我没有表,您能给我发一个吗?
最好是电子表格形式的.

楼主:
sy6831师傅:
我对机械方面的知识只是略知皮毛.只是书面上的东西
根本就没有上机操作过.
很多东西都不知道,
好不容易遇见了你这样的高手.
以后少不了要多多烦扰你了.
还望多多赐教啊!

网友:
网上去找啊!或者装一个CAXA的二维绘图软件,它里面的标注就有配合关系标注和查询的。

楼主:
sy6831师傅:你好:
看到你 在:
引用 网友B:
等着吧,俺的坦克炮双向稳定系统已经搞定拉!

我的坦克体积较大,约1/8,不追求仿真度,是一个类似坦克的履带行走系统,当然也加上了炮塔.
所以我也在研究这个东西,我初步计算了一下,
以下的这些零件是核心:
陀螺仪(不是电直或油直上用的)至少2个+单片机,如这个网站所介绍:http://www.siliconmems.com/
或者三轴电子罗盘+单片机
至于具体方式,想在得到上述模块后在仔细研究.

能和你交流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2007-08-04):
老师,有啥办法能用小车床和铣床加工齿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