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60#有刷镍氢版飞起来了

楼主(2007-02-28):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60#最普通版本终于飞起来了。

刚买回来的时候,基本上调完双桨就试飞去了,结果是JJ贴这地面飘,就是大家常常遇到的地面效应,但飞不起来。然后回来网站恶补,发现许多网友都要升级成无刷才能飞起来。但是自己的预算太紧了,LP管的很严呢 。

想想既然是人家厂商配出来的东东,有什么理由飞不起来呢,飞不起来还卖来干什么。所以感觉还是要试试。但是一开始不敢调PIT,因为买JJ的时候老板说不要乱调遥控器后面的开关。所以只能调调斜盘,调调尾翼什么的。调来调去,JJ还是那样就是起不来。

最后通过油门的微调把电机的速度再调大一点,JJ是串起来了一点可能就5cm,但是后顷,没控制好,结果炸机,尾管和支持歪了,主浆(pvc材料的)裂了一半,心凉了半截,发现新手一定要上练习架,可减少很多损失,就是太心急,没等练习架买回来就飞。。。

然后是买配件,重新装上,调整,上练习架,买多两套电池,继续试飞,但是发现尾舵不听使唤,特别开动电机的时候,在那乱窜,掉电的时候,同一油门和舵位,舵机的停止状态都不一样,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感觉吐血,在那调了几天都不见起色,信心受极大打击,以为炸机把陀螺仪给炸坏了,心虚啊,又不见钱了。最后没办法,用最原始的方式,在舵机不听使唤的时候,轻轻敲陀螺仪,发现只要敲陀螺仪,舵机就会不自主的乱窜,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搞了半天,突然想到,是不是有接口送了,最后发现舵机连接陀螺仪的接口松了,虚接在一起,哎怪不得一抖动尾舵就乱窜啦,原来是接触不好,重新接好,问题解决。再次郁闷,电直路漫漫啊 。。

调整完尾舵,然后在昨天晚上,再去试飞但是JJ还是保持原有状态,升起一点,控制尾浆,机身可以转动,但是就飞不起来。

最后认真研究了油门与螺距的关系,发现在推油门的时候,螺距的变化如下图所示,也就是在转盘提升的过程中,首先只有支撑杆上升,那螺距变化顺利,但是在升到一半的时候,另外一个支撑平行叶的转盘也跟着上升,导致螺距下降,最后在油门100%的时候,螺距反而不是最大了,所以郁闷得要命(就算现在飞起来了,但是还是郁闷),不是螺距应该在油门最大的时候最大的吗?发现还是得调螺距,所以就按说明书打开遥控器背面的10号开关,乱调了一通,看看两个调节V1/V2的调节效果,因为我基本不知道什么是PIT限幅,PIT调节量这些专业术语,只能慢慢摸索。想将那个波峰推后,使它能迟点来,也就是在100%油门的时候,尽量接近最大螺距,但是好像很难推后。最后调来调去,将V2打到+100%,V1打到40%,再试飞,JJ终于飞起来了,离地30cm, 。到现在都还没有想透,要高人指点为什么这样调可以飞起来?

但是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接下来就是悬停了,哎。。。。。

最后在这里还是总结了一些新手的经验:
1.新手,特别是孤身奋战的新手,一定要配练习架,练习架是电直400/450级别的那种,大一点,可以大大减少侧翻的机会。省下来的就是钱啊。
2.本来试着好好的JJ,在炸机后不听使唤了,首先要看看是不是接口松了,再去判断是否机械或电子配件坏了。
3.放胆去调整螺距,但是一定要观察好,记好每次尝试不同设置的时候,JJ的不同情况。
4.华科尔的60普通版,还是能飞起来的,一定要有信心和耐力啊,因为这只是电直路上第一个坎,后面还会有N多的困难,千万不要放弃。
5.多看论坛,里面会有许多知识的积累,前人的经验。

另外想请教请教各位,
1.油门和螺距的问题,我这种情况可能是60普通版的机械结构原因造成的,在金属头版本的JJ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吧?还是本来的设计就是这样的呢?
2.PIT限幅,PIT调节量,尾舵混控这些专业术语到现在都不知道所以然,只是心中有点感觉又说不出来,所以要请教各位,这些参数的调整的意思和最终影响JJ的那些飞行姿态?对于新人来说,这些基础概念在网上很难找到呢。
3.如果想升级无刷版,但又不够钱买充电器和锂电,能不能暂时用原配镍氢用着先,因为看过论坛里有一篇文章,介绍36#创新练习方法的,就是用AKE450加好盈30A电调,在用镍氢电的,也能飞。
4.无刷比起有刷来说,是不是无论用锂电或者镍氢都能提升飞行时间?因为在一些地方看到说是能提高一倍的飞行时间,真的能吗?

谢谢。

网友A:
恭喜楼主。60#还是比较好飞的。主要是调试。然后来回答你的问题
1、60#普通版。虽然比较粗糙。但是调好了还是好飞的。不要迷信什么金属的东西。
2、PIT调整 就是螺距的初始位置和最大行程调整。目的很简单。就是让螺距和油门能很好的配合达到高效的目的。初始螺距大了、大桨还没有达到转速飞机就离地了。这样电机的负载很重。螺距最大行程如果太大也会这样。刚离地时转速还行,再推油门转速反而小了。
3、升级无刷后可以用镍氢电池。不过时间太短了。还是建议换锂电
4、电直动力跟调试和动力都有关系。一般原配的电机和电池功率偏小。换无刷后功率得到提升不过相应的耗电也会增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wehuang的指点。今天兴奋地去练习悬停,飞机升起一米左右,但是机头不断向右摆,调遥控器尾舵微调,但是在飞机还没有起飞的时候,尾舵确向左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不是要调节尾舵混控呢?
不幸又发生小小炸机事件,收油太快,转盘摇臂部分打烂一个小口了,又要买配件哎~。

网友:
用锁头的陀螺仪一定要把尾舵混控关掉。在遥控器后面拨码开关混控那一项打到OFF就行了。还有陀螺仪的是不是反向了。检查一下

网友:
换无刷后功率得到提升不过相应的耗电也会增加的。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60#还是比较好飞的。主要是调试。然后来回答你的问题
1、60#普通版。虽然比较粗糙。但是调好了还是好飞的。不要迷信什么金属的东西。
2、PIT调整 就是螺距的初始位置和最大行程调整。目的很简单。 ...

换无刷后功率得到提升不过相应的耗电也会增加的。??????什么意思

楼主:
耗电是厉害很多,电池热得烫手,我使用得是30A好盈电调,GL3500kv的电机(固朗的标配无刷电机)。可能和螺距有关,电调电机电池都热得很,而且尾翼抖动,一开始没经验,以为无刷的功率太大了,但是回家静下心想想,应该是螺距没调好,将螺距调低后,好像电机和电调的发热没这么厉害了,但是电池还是热得烫手,好心疼,电池好受伤,不知道各位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的电池还是用华科尔原配的12V镍氢的,是不是一定要转锂聚呢?

如果用锂电,10C--2200ma--11.1v 一般练习够用了吗?因为10c的电和12c的电差好几十块呢,不舍得啊。

是不是如果用锂电就电池就不发烫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