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请教关于gps和数传电台连接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7-02-28):
我就想在遥控飞机上装个GPS知道飞机的位置,万一飞远遥控失败可以找回来,是不是只要买个GPS板然后连接到数传电台上接电脑就可以了.这方面没接触过不知道怎么连接和监控的,电脑上还需要装什么样的软件才能实现监控,请各位指导.还有就是想知道飞机飞行高度怎么搞,谢谢了!!

网友A:
下行链路:GPS接收板+数传电台+数传信号处理软件+笔记本电脑

网友B:
请自己搜索APRS就可以和 是和电台有关系的 但是APRS的负载大 发送是用对讲机的 重量很大 他传送的信号 类似于传真机的滴滴达达的声音 GPS和电台用了一个MODEM
接受用的是电台和电脑 用的音频输入 配合地图 只要在可靠的信号接受范围内 可以精确的知道发射点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