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对大浆的保养和维护

楼主(2007-02-28):
电直新手入门两个月,现在可以四面悬停了,机机也修了无数次,总体来说,大浆、大齿轮损坏率最高,其中大浆最贵,至少40多,换了7、8副后,心痛了,因为我这个机机才400元,因此,总结了一些省钱的方法,有钱人就不用看了
1、新浆买回来后,撕掉原来的包装膜(那个白色的包装膜太脆了,一扫地就完蛋),在浆尖处喷洒502,
然后用宽的透明胶带重新包一层,做好动静平衡,现在随便扫地了。
2、很多木浆,扫完地后时有纵向开裂的情况(用胶带包了后少多了),将其还原后滴洒502就可,动静平
衡后,又可去扫地了。
3、有时手气差或地形差,大奖砍在石头上,从中间或外侧断裂(一般都是靠外侧容易损坏),直接用502
或ab都不能进行 断浆再接,因为强度不够。此时,可将断浆拼好后,用502或ab胶暂时接上,然
后在大奖的1/3处开5.5mm的顺向槽, 长度一般在10-15cm,取5mm的碳棒,用棉线缠绕一层后,埋
入槽中,灌ab胶,干后,动静平衡.......扫地去了
以上都是固定翼的经验

楼主:
卖大奖的不要砍我啊

网友A:
真的安全嗎? 射槳不是鬧着玩的

楼主:
我是这么干的,别人如此的话后果自负阿

网友B:
办法是好但是不够安全,射桨是很危险的还是小心为妙~~

网友C:
省钱事小 安全事大!在场地碰上这样飞的,我一定远远的躲开
有一次我飞佳宝小电直,副翼飞了,就从我脸边划过打到铝合金门框上,居然把门框打了一个小坑。要是大电直,杀伤力就更大了。

网友D:
其他地方省点,技术练好点,浆的钱还是不要节约了

网友E:
一般是,在桨头浸502,如果桨头扫了,就割掉一块,加大油门又可以飞了,缠塑料胶带也是俺常用的方法,不过俺不会把蒙皮去了。

网友F:
新手用ABS桨才是王道啊,随便炸,怎么都烂不了。就是有点重。

网友G:
安全第一~~!

网友H:
 安全第一啊,兄弟。。

网友I:
射桨损失更大,有次我的sjm木桨扫地后没在意,下一次飞行射桨,把尾部安装的新买两天不够的HITEC56射得粉身碎骨。

楼主:
我飞了2个小时了,没问题。胶干后用手扳,连接处比较结实,没敢再用力了,怕把别的地方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