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楼主(2007-02-28):
为了要
电池
, 我把DELL本本的电池下了, 电路板不见了,电池是2并3串的6个,每组3.3V 外面标有Li-ion字样, 这是什么样的锂电,可是要怎么来充电?。。。

楼主:
那位高人知道,指点一下~~~~~~~~

网友A:
Li-ion 是锂离子电池的意思, 放电能力很弱的啊.
充电就用原电池的电路, 接上 Adapter 就正常充啦.
如果想简单点儿, 就连在手机万能充上面充啦.

楼主:
就是没有了电路板,标称11.1V 直接用12V的开关电源行吗, 或是直接用Adapter 接电池上行吗 电池在本本上可以用3个小时啊,弱吗? 我上一个本本不用不到3小时呢

网友B:
是放电能力弱,就是最大放电电流小.....

楼主:
可以拆开用吗。。。。。。。。。。。。。

网友C:
有意思,你不怕爆炸就直接用12V的电源充。危险得很
这种电池不是设计用来大电流放电的,容量是不小,重量很大呀!电池上的电路板就是严格保护电池的。

网友D:
是锂电池
建议你在电池板块潜水,等弄懂后再动手,否则很危险的
普通锂电池不耐过放和过充,过放电压在2.75V,过充电压在4.2V,过放过充都能造成电池损坏。
充电要专用锂电池充电器,否则轻者可能电池报废,重者可能电池爆炸!

网友E:
对于航模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F:
做发射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