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的有刷380

楼主(2007-02-28):
华科尔的有刷380
我的华科尔有刷380
电机
上的铜齿怎么取下来 我怎么弄都弄不下来 好紧 大家来帮帮忙

网友A:
用个螺丝刀啥的。。锹开!

网友A(2007-05-17):
直接摔了。就出来了。^_^

网友B:
那个380的轴端是缺边的!齿是压进去的很难拆? 而且还不同心! 我的一个烧坏了温度超高啊!我以前是轴端断了,用VCD上的激光头导轨做轴3MM的直接穿过去配个3MM的齿OK 比原来的好用!我的就是太好了被我连飞3块才冒大烟的 挂了!!!!

网友B:
穿转子要上502!不然会打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