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导dan的点火系统

楼主(2007-02-28):
请问有哪位会跟据烟花原理做模型飞机的发射导弹,点火系统怎么做?

网友:
点火系统用有刷電變,接發熱綫,可以嗎?

网友A:
很简单啦.买个手电筒灯泡,在玻璃上抠个洞.填一些黑火药...剩下的就不用说了吧?一节电池就足够点火了

网友B:
我以前用过灯泡做点火,效果不错,要买得到小彩灯的那种长性灯管会更容易敲碎,也容易接线,好像才1角钱

网友:
灯泡抠洞不会爆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过灯泡做点火,效果不错,要买得到小彩灯的那种长性灯管会更容易敲碎,也容易接线,好像才1角钱

这种灯泡最好做!也方便,后面直接有两条引线,用个JST的母头接电变,就能很方便的使用,换灯泡太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啦.买个手电筒灯泡,在玻璃上抠个洞.填一些黑火药...剩下的就不用说了吧?一节电池就足够点火了

这种办法,我小时候玩过.

楼主:
那要用什么火药?

网友:
鞭炮的火药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最好是用火棉的酒精溶胶填充~!!!!安全第一~

网友:
用油机的热火头,可以反复使用,不用换灯泡的,要注意电压哦,火头是1.2V的工作电压

网友:
要是有抖舵的情况发生,抖的就不光是舵拉 腿也要抖

网友: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果点火,而在于你想干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是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点火,而在于你想干什么,。。。。福州市第3届文化节时,西湖桥上油固携带大量烟花升空,记得10个通道还要扩展,还要带伞降落!!!-------西湖上多是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