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7-02-28):
我用6EXHP的控来飞固定翼机.大家帮我想一下有什么办法,能用仅有的一个通道来控制副翼的两个舵面.

网友A:
只是副翼的话用Y线连接两个舵机
也可以用一个舵机装在机翼中间,连接两个连杆控制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