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收到的GL450橫軸彎了

楼主(2007-03-01):
 ....昨天收到的GL450塑膠版,橫軸彎了,原因不名,可能是被壓壞了,其他的配件沒什麼問題,問題來了,如果這樣壓一下橫軸就彎了那也太不耐用了..另外塑膠版的零件有很多毛刺,沒什麼影響,用刀片修一下就好了,目前還沒裝機,感覺上有點失望.
對了有沒有那位高手可以跟小弟說一下個連桿的長度,方便裝機調整,就像是亞拓那樣的方法,謝謝啦

网友:
老兄從那買?幾錢呀?

网友:
如果是kit版,说明书里面应该有每个连杆的长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收到的GL450塑膠版,橫軸彎了,原因不名,可能是被壓壞了,其他的配件沒什麼問題,問題來了,如果這樣壓一下橫軸就彎了那也太不耐用了..另外塑膠版的零件有很多毛刺,沒什麼影響,用刀片修一下就好了,目 ...

横轴弯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是在哪里买的机啊?我们胶机横轴和金属机的是一样的,强度是没有问题的,不用担心,胶机多少都有一些毛刺,不可能象金属机那样的,塑胶模具会的水口,批锋等,但我们的己经算是很好了,表面都经过蚀纹处理的。你可以找经销商联系一下,如果解决不了到时我帮你解决好了,我的QQ67431556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横轴弯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是在哪里买的机啊?我们胶机横轴和金属机的是一样的,强度是没有问题的,不用担心,胶机多少都有一些毛刺,不可能象金属机那样的,塑胶模具会的水口,批锋等,但我们的己经算是 ...

香港固郎:買機應去哪?

网友B:
买固朗 JJ 找我  塑料 金属都有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固朗 JJ 找我  塑料 金属都有现货

C版多少米?不带铝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固朗 JJ 找我  塑料 金属都有现货

怎么联系

网友:
关注!

香港固朗呢?

网友:
GL450s塑膠版现在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横轴弯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是在哪里买的机啊?我们胶机横轴和金属机的是一样的,强度是没有问题的,不用担心,胶机多少都有一些毛刺,不可能象金属机那样的,塑胶模具会的水口,批锋等,但我们的己经算是 ...

我在你们那里买的金属机,横轴同样是歪的
还有连接两个机身的那个东西少两块
希望你们检查仔细一点

此帖只是提醒,并无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