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暴龙陀螺安装注意事项!

楼主(2007-03-01):
国外飞友反应大龙使用中会突然摆尾,使用GY611,401都有类似问题发生.结果把陀螺往后移动远离尾驱动轴轴承后就可以解决该问题.
有类似困扰的朋友不妨一试.
原文连接:
http://www.helifreak.com/viewtopic.php?t=29460&start=0&postdays=0&postorder=asc&highlight=

网友A:
什么原理造成的?

网友B:
我用401的时候也碰到这个问题,但倒是没注意陀螺仪摆放的位置。。。

网友C:
原来装直机陀螺的时候都是能尽量靠近主轴就尽量靠近,现在看来这样做也不好啊

网友D:
不错```又学到拉``

网友E:
远离轴承。嘿嘿。

网友F:
轴承运转产生信号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