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模友试过大暴龙的75A电调用8节锂电?

楼主(2007-03-01):
有没有模友试过大暴龙的75A电调(RCE-BL75G)在去掉红色信号的情况下用8节锂电?

网友A:
怕是不行!
大暴龙电调工作电压上限:25.2V
8节锂电电压上限:33.6V
超过了 33% !

楼主:
凤凰60A的我以前试过在接收机外接电源的情况下用过6节锂电,它的说明书是在共用电源的情况下只能用4节锂电,所以想试试

网友B:
亚拓75A电调内部不带BEC,所以不存在要去红色线的问题,这个电调好象最高耐压就是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