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软轴

楼主(2007-03-01):
大家好 请教一下 把摩托车的里程线 和铜杆焊到一起应该用什么焊?焊电子用的那东西行吗?

网友:
顶.
估计焊不上的吧?
要用电焊机吧?

网友:
大功率烙铁,铜杆要钻个孔,把软轴塞入。

楼主:
晕 硫酸锌 不是化肥么`

网友:
松香,80w烙铁,

网友:
焊之前用盐酸泡一下软轴就是了,很好焊的。

网友:
先用助焊剂(松香/盐酸/硫酸锌/磷酸)泡一下软轴,这样软轴才能上锡.用60W以上的电烙铁.你的铜杆多大口径?与软轴一样的可以用拉杆天线其中一断来接驳(电动).

楼主:
铜杆是 打火机上的,防风打火机。直径2毫米左右把 高不出两毫米,正好上边有孔能上稀。
就是那些东西哪里有的卖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杆是 打火机上的,防风打火机。直径2毫米左右把 高不出两毫米,正好上边有孔能上稀。
就是那些东西哪里有的卖啊?

很容易斷喔,小心: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