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发JJ照片

楼主(2007-03-01):
试试看

网友:
钛合金侧板?

网友:
我kao,好看!!

顶了赚分+走人 :)

网友A:
我发现各问题,你们大家有么?

飞机这样子的时候,横轴似乎需要有点弯曲,才能待住。结果是,横轴慢慢变弯。。。。。

网友:
不会的

引用 网友A:

飞机这样子的时候,横轴似乎需要有点弯曲,才能待住。结果是,横轴慢慢变弯。。。。。

好JJ,

怎么会弯啊!

网友B:
一个问题不得不说
前面两个舵机上下最好换一下,这样满负螺距或在满负螺距下加CYCLIC摇臂会吃进旋转中的大齿,LZ可以自行断掉马达检查
而且下舵机摇臂也没修剪掉多余部分

网友:
换了钛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问题不得不说
前面两个舵机上下最好换一下,这样满负螺距或在满负螺距下加CYCLIC摇臂会吃进旋转中的大齿,LZ可以自行断掉马达检查
而且下舵机摇臂也没修剪掉多余部分

看得挺仔细啊!
还有十字盘导板下面的横梁要切掉,否则大动作会干涉!
D连杆的长度应该也是不对的,请参照说明书仔细检查0度PITCH时各摇臂是否水平.:loveliness:

网友:
漂亮的机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得挺仔细啊!

还有十字盘导板下面的横梁要切掉,否则大动作会干涉!

D连杆的长度应该也是不对的,请参照说明书仔细检查0度PITCH时各摇臂是否水平.

我是新手,请详细说明,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个问题不得不说
前面两个舵机上下最好换一下,这样满负螺距或在满负螺距下加CYCLIC摇臂会吃进旋转中的大齿,LZ可以自行断掉马达检查
而且下舵机摇臂也没修剪掉多余部分

前面的两个舵机调换一下位置不是同样存在摇臂会卡进大齿的吗?只不过是像现在这样是戗着卡,换过去是顺着卡。
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应保证油门在中点(螺距50%)时舵机摇臂调整处于水平状态,另外再把多余的摇臂部分给去掉。

网友:
这飞机怎么这么垃圾呀,配置这么低还有脸拿出见阳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面的两个舵机调换一下位置不是同样存在摇臂会卡进大齿的吗?只不过是像现在这样是戗着卡,换过去是顺着卡。
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应保证油门在中点(螺距50%)时舵机摇臂调整处于水平状态,另外再把多余的 ...

顺着卡自然不会造成什么事故,只是转速下降,但反之则是一卡则机亡
解决方法是最调整下面3根连杆的长度(加长)并重新调整其余的连杆使其重新达到水平及0螺距(中油门时),而且你会发现,即使这么做了,它还是可能会碰,因为满螺距再加上满CYCLIC是蛮极限的情况.......

网友:
不飞3D不砍也不要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