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个齿轮在面前,怎么确定模数啊?

楼主(2007-03-01):
如题,再比如双钻1:32四驱的齿轮的模数是多少啊?

网友A:
模数=直径/齿数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有跟详细的齿轮 方面的入门文章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数=直径/齿数

模数=直径 (毫米) / (齿数+2)

网友(2007-05-05):
这个直径包括齿的长度吗?

网友(2007-08-01):
如果你周围有学工科的大学生,你管他要他们学的《机械原理》课本,那里有一章详细的介绍了齿轮。(《机械原理》是工科学生的必修课。)

网友:
基础知识!!!

网友:
哈哈  模数是一个标准的固定直  有对照表可以查的  但是有一种本人自己发现的方法 就是  两个(齿中)的距离

网友:
说的都不对。
节圆直径=模数*齿数=外径--齿高(模数)  ,如果不是标准齿轮的话,无效。
节圆是个看不到的圆。

网友:
6楼是正确的。

11楼的方法不对,因为分度圆到齿顶和齿根距离不同,分度圆并不在齿高中间。

不过6楼没有说明公式中的直径是指齿顶圆直径(即外径)。12楼没有注意6楼公式中的(齿数+2)中2 就说明是标准齿,这个公式是不用分度圆直径或节圆直径的。

非标准(变位)齿轮平时很少见到,小模数的模型齿轮基本都是标准齿轮。

先量出齿轮齿顶圆直径(齿顶到齿顶),再按6楼公式计算,得到的结果看看最接近哪个标准:
0.1  0.12  0.15  0.2  0.25  0.3 (0.35)  0.4  0.5  0.6  (0.7)  0.8 (0.9)  1  1.25   1.5   (1.75)   2 ………

测量奇数齿不太容易,不过误差通常还不至于影响模数的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B:

错了应该是:(齿数+2)剩模数=直径

网友:
又一次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