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到几个行程开关,想请教一下

楼主(2007-03-01):
拆到几个行程开关,想用到车床上,做成自动停车装置,各位老大看看能行吗?该怎么弄?

网友A:
可以用上,但用在小床上体积大了点,还要考虑安装的问题,车床行程控制主要是要配控制电路,买一个行程开关才几元钱.另:电磁阀体可以改成定位装置,锁住拖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