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脑上飞的XTR,和真飞机差别大吗?主要是什么不一样?

楼主(2007-03-01):
(无正文)

网友:
主要是舵量的感觉吧

网友:
偶觉得还是炸机的后果不同

网友:
我个人感觉一是、空间观察判断有区别,二是、心理上的区别,三是、你选择的场地和电脑上飞的场地不同
                    四是、你使用的模型与电脑上的飞机有所不同,
                    一、空间是指长、宽、高。在电脑上这种空间感是不太好观察的,这主要是电脑画面的空间与真正的空间有差别,在电脑上你只是对飞机的三轴变化观察的很明显,在实际上由于模型飞得快,初学者观察起来感觉有些根不上飞机,更不用说三轴动态了。
                    二、飞模型心理紧张,不能完全象玩电脑那样放松。
                    三、你飞模型的场地是否开阔,有没有障碍物,如楼房、树木、太阳光、雾、阴天、主要是人多不多,风大不大,有几级风,等等这些因素都和电脑中的场地有一定的差别。
                    四、最重要的还是模型的问题,飞机安装标准、试飞中的调整等。
                    我感觉在电脑上飞模型主要是飞行手法近乎相同,二是观察模型的三轴动态相同。飞XTR可以练习操作手法,和对模型的观察判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