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45号钢管和液压管

楼主(2007-03-01):
内1.8cm,外7mm.长度150cm .

网友:
LZ想造枪炮阿?

网友A:
内1.8Cm=18mm;外3~4mm.??
咋内径比外径还大呢?
45号钢一般做成棒材而不是管材,因为不适合焊接等。你可以用棒材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1.8Cm=18mm;外3~4mm.??
咋内径比外径还大呢?
45号钢一般做成棒材而不是管材,因为不适合焊接等。你可以用棒材加工。

你可以用棒材加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