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450,请教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

楼主(2007-03-01):
请问在拔掉马达,即旋翼不转的时候,推油门,即十字盘整个上移,主旋翼正螺距变大(或降低油门,十字盘下移)的时候:副翼发生上下摆动是不是属于调机未完全成功?
我这样问是因为:在主旋翼和副翼高速旋转的时候,副翼由于受到很大的离心力被甩得比较平稳,即使在静态时十字盘上移会导致副翼上下摆动,此时也不会出现摆动的情况。
本来小弟的机机一直在飞,还算比较满意,就是在近日看了某外国高手调机时“副翼在静态时也基本未发生摆动”,还使用了水平仪进行校正,故特向各位同学求教~~

楼主:
顶上去,请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额...也想知道

网友A:
俺的理解是:
既然0度Pitch时副翼是水平状态的,那么不管是-9度也好+9度也好,理论上副翼也应该水平的
但是如果在2个顶点副翼没有水平的话,原因很简单,3颗ccpm舵机一致性不够好(个人认为这个误差肯定是有的,多点少点罢了)
既然存在这个误差,那么就要想办法减少误差,这就用到遥控器EPA功能(或叫做ATV),分别微调在2个顶点时3个舵机角度,使副翼仍然达到水平状态(因为副翼操作很灵敏,所以应该多确认几次),调整好之后整个大桨螺距应该就在+-9度范围里做线性变化了

不知各位明白没有? 俺只有纯理论研究,未做实际操作(俺还没自己的450呢),欢迎大家拍砖,呵呵

网友:
说的再通俗一点,因为0度Pitch你已经调整好了,所以副翼高速旋转后也是水平的
推到最大油门时,大桨螺距变到最大,理论上这时副翼应该也是高速水平旋转(因为你还没打方向呢),但是如果有某个舵机线性不好,那么副翼肯定就不是水平旋转而是略有微小的倾斜角度,那么直升机开始往倾斜角度运动,你的手就要开始不断矫正了
所以,副翼在最高点和最低点都能调整好水平的话,你的矫正动作就可以少做很多了,也许能保持N秒放手不操作,呵呵

网友:
我的想法是:发生这种情况多是球头扣松紧不一致,或者螺丝吃的力量有差别造成的

网友:
副翼不动很难!!!

影响的因素太多了,球头松劲问题,副翼杆的松紧问题,舵机的行程问题等。。。。

不过,如果能达到这个水平,那当然好了,不过我看挺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的理解是:
既然0度Pitch时副翼是水平状态的,那么不管是-9度也好+9度也好,理论上副翼也应该水平的
但是如果在2个顶点副翼没有水平的话,原因很简单,3颗ccpm舵机一致性不够好(个人认为这个误差肯定是有的 ...

虽然你现在还没有450,但是你的理解是很正确的,而且表述得也非常简练、明了,支持一个。
对于ccpm斜盘方式的直升机来说,3个舵机的一致性是很重要的,其中包括左、右行程动量、运动速度、中点位置等参数应尽量选择一样的舵机进行组配(俗称配对)。

楼主:
多谢各位指导~~

小弟有如下疑问:
1.是不是解决了三颗CCPM舵机的一致性及机械传动结构的松紧度等问题,就能够达到“静态副翼不动”?
2.即使没能解决,实际飞行是否有影响?有多少影响?

补充:在静态时,复翼的上下摆动会引起主旋翼螺距变化不及时,而且受影响的几乎都是一侧的螺距。在动态时,由于受较大离心力,副翼几乎不动,故主旋翼螺距变化正常也较及时。

网友:
影响不大的 还是要靠飞行的时候调整遥控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