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1001問題

楼主(2007-03-02):
各位師只請問如可張WK-1001接E-SkY(Belt-CP)同里
电池
呢?

网友A:
没看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師兄我說Wk-1001的接收器如可接E-SKY(Belt-CP)那4个伺服器和里电池信号線連接上.
(THX)

网友C:
我还是没看懂问的是什么~~

网友A:
WK-1001可以接ESKY的舵机啊!
也能接从电调或其它转出来的4-6V电压的电源啊

网友D:
1通道接升级舵机
2通道接副翼舵机,接斜盘左右两侧任意一个舵机
3通道接电调,然后电调再接动力电池
4通道接陀螺仪,然后陀螺仪再接尾舵机
5通道是起落架通道,通常没用
6通道是PIT通道,就是螺距通道,接斜盘左右两侧任意一个舵机,和3通道混控
7通道接陀螺仪感度设置通道
8通道暂时空闲
根据舵机、遥控器的配合不同,有可能3通道要和6通道交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謝wychinesc帥兄幫助(THX)

楼主:
回复 网友E:
晚飯後即動手..................謝謝wychinesc帥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