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关于桨

楼主(2007-03-02):
想问下桨的重量对动力有没影响,还有对电池的耗电程度有没影响??

网友:
任何重量对飞行器多多少少都有影响

网友:
当然有影响了,重了也更耗电嘛。但是对于新收来说更稳一点也不错啊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那是重的好还是轻的好???

网友:
有很大的关系,一副浆等于1/3台机,虽然它的价格占机器的很小部分!
飞行器有很多相互制约的东西,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但是,基本上重的浆相对更稳,更容易做熄火降落,但是3D就不够爽了。
所以,经过全世界那么多模友的实验交流,基本上现在已趋向于:
1、飞3D最合适的浆在325左右,重量在40克左右,几个著名的品牌SAB、V-BLADE、RADIX都一样!FUN-KEY这种二流的著名品牌出了330的,据说也不错,但听说超暴力飞行的时候会自宫!
2、木桨325PRO口碑最好,长度和重量也是325和40,和碳纤比,螺距的控制不够准确,但斜盘的感觉更灵敏(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按道理应该不会,但是我自己飞的感觉也确实是这样,高速物体的运动不是那么容易分析清楚的),所以这个木浆是公认最适合练习飞3D!
    如果光飞旋停和航线,随便一副就行了,差别不大,便宜就好,不射浆就行了!

网友A:
飞3D用木桨还是比较悬的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3D用木桨还是比较悬的哟

325PRO在斜盘上的控制感觉比碳纤还灵敏,弥补了转速的不足,在2650以下的转速,3D我飞了1年多都没问题,而且还很好飞,不信你可以试试,老外有调到2800的,也没反映有射浆,但是2900真的会射浆,我自己就试过了!个人觉得用这个浆的飞行感觉更接近XTR里的机器,用碳纤调高转速比XTR里的猛得太多!

楼主:
好的
明白
我只是做悬亭和航线而已!

谢谢哥儿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5PRO在斜盘上的控制感觉比碳纤还灵敏,弥补了转速的不足,在2650以下的转速,3D我飞了1年多都没问题,而且还很好飞,不信你可以试试,老外有调到2800的,也没反映有射浆,但是2900真的会射浆,我自己就试过 ...

是的,原装木浆除了价格,其他都很好,质量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