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 T 插 接反 造成短路!--严重关注

楼主(2007-03-02):
近期发现,市场上的 T插 母头的正负极位置有不同,由于疏忽而造成短路,甚至
电池
燃烧,给模友带来损失!
特向模友呼吁:在使用电池前,一定要仔细检查电池的放电线(
黑色负极
、
红色正极
)和电调上的导线(
黑色负极
、
红色正极
)是否在同一个方向(
红色对红色
,
黑色对黑色
),而不能光看公头是否能插进母头!
如遇到不一致,一定要用电烙铁把
红线
和
黑线
的位置调整正确后,再把公母头相接!

网友A:
要买合格产品 0.0

网友B:
又是不良商家随意接线,严重鄙视

网友C:
今天刚收到给老婆买的翼龙和一组新电池 (没焊T头)回来后自己焊的时候一时疏忽 犯了个低级错误 T插焊接反了 结果把电调上的4410烧了 郁闷啊 还好还有个电调 可以换上 不过4410我这没有 卖的 这回郁闷了

网友D:
哇,这不是欺负我们新人嘛?!

网友E:
标准一定要统一啊!有问题的话,损失可是不小的

网友F(2008-01-14):
是啊 真是不能乱插啊 要惹货的啊

网友G:
插的时候!尤其是新电池还是对一下在插吧!都是钱啊!

网友H:
其实注意一下就行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