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升级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7-03-02):
年前买的60# 。都是原装配!拿到手。用2200毫安的锂电飞的时候。把电调给烧了。
现在想全方位的升级下!~~
现有配置:
原装的有刷电调+马达
估计这套配置很难飞起来。。
大家说说。。我该怎么升级啊。升级那个牌子的比较好!我实在不想用华科尔的无刷东西拉!~
升级那些配件~~~
电池我买了2200毫安的锂电+原装的650的电池

网友:
建议换无刷。现在国内的厂家很多。

网友:
新西达的无刷不错,3050KV的,     30A电调总共才160元  ,真的很好, 我用在22#E上了,感觉飞2个22#E的重量都轻松

楼主:
2200毫安的锂电比较厚。。只能绑在JJ下边了。打算在要一块2200毫安的!绑就绑吧。
2个锂电!满足新手需求还是没问题了!~在来个木浆!
现在的问题就是无刷电机和无刷电调不知道升级啥牌子的!
有没有啥好的组合啊!~价格200元以内的。楼上说的那个牌子。卖家没有啊!
都说华的控不行 。。。是不是连倥也得换啊!~~汗了!
如果换控的话。。换什么的比较好呢!~。
偶是莱鸟啊~~大家帮忙给点意见!

楼主:
还有。无刷电机有外转和内转,
60#的JJ。用内转还是外转啊!

网友:
控对新手来说应该够用了,新西达无刷有卖家
http://www.5irc.com/shop.asp?shop_id=400

楼主:
西尔460GT电直竞速马达
好盈 ESC-30A-P1.1无刷电调

选择了这套。
价格在360元左右漂浮
大家给评论下怎么样?~

楼主: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7f8eb8744329af00480

在他这买的!~~
有谁认识他不。。。

楼主:
西尔460GT电直竞速马达  配13T的齿轮
好盈 ESC-30A-P1.1无刷电调

这套在60#上。。行么???高手指点下。。下!

网友:
你也太“新手”了吧??

你不知道吗?锂电+有刷=短命,烧了是正常的!!!!!!!!!

换无刷吧

楼主:
西尔460GT电直竞速马达

重量 50g(安装金插后)
直径 27.8mm
长度 42mm
轴长 13.6mm
轴径 2.3mm
工作效率 > 90%
工作电压 < 18.8V
电池颗数 3-4Cells
工作电流 28A(最大)
最大功率 310W
KV: 3500RPM

轴径是2.3mm的呢!~~西尔的性价比要比AKE的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西尔460GT电直竞速马达

重量 50g(安装金插后)
直径 27.8mm
长度 42mm
轴长 13.6mm
轴径 2.3mm
工作效率 > 90%
工作电压 < 18.8V
电池颗数 3-4Cells
工作电流 28A(最大)
最大功率 310W
KV: 3 ...

初学者可以不用这么暴力的电机,费电,这款电机用的人好象不多,还是用460FX划算,价格也便宜,我用的压妥430L加原装的35G电调,2200的电池可以悬停20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