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龙的尾舵

楼主(2007-03-02):
大龙用9650做尾舵机带得动吗?请教了!

网友:
当然可以用,但锁尾的效果会差些,因为速度太慢,动作不够敏锐!

网友A(2007-09-13):
建議用JR770+8900G

價格跟401+9650差不了多少
但是性能卻跟611不相上下

國外很多選手已經改用JR的陀螺了
連ALAN也在600N上用上這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議用JR770+8900G

價格跟401+9650差不了多少
但是性能卻跟611不相上下

國外很多選手已經改用JR的陀螺了
連ALAN也在600N上用上這顆http://www.align.com.tw/disbb/attachments/20070901_be65e6ce535cc ...

唉........人家ALAN是JR地场飞手.....600N上所有的舵机用的都是JR..不用这个还用啥啊....不过jr770用在450机上还真是不错,但是价格要比401贵了不少....而且我觉得,到他们这个等级的,GYRO性能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要求了,毕竟他们飞3D基本都是非锁头模式,而且RUDER行程是140%左右

网友:
JR770+DS3405的價錢 再台灣是比401+9650便宜的

JR770+8900G的價錢 以比401套裝貴不到100人民幣

重點是用611一半的價格 卻可以得到相同性能 何樂不為

网友:
8900的确是个好舵机,.05的速度比9256要快不少,价格也不贵。
JR770+8900G的性价比是不错,但是我还是觉得跟611没有可比性,毕竟611是感应器和分析器分离的,成本放在那里的,可配置性高了综合性能自然要比JR770要高,价格落差就在这里了。
JR770(我这里是叫jr7703)还是和401合适些,毕竟从大小,价格,配置上来说都比较相近。
我这里7703+8900 比611+9256要便宜 500rmb,折rmb最便宜也要2000

网友:
價格差距太大了:L

台灣一般770+8900 換算人民幣大概1162

我自己拿了一套770+DS3405換算人民幣約1046
已裝在小龍上了

目前我已有2套611 2套401分別裝在大小龍上
準備在買入一套770+8900 裝在油龍來試看看
這套JR組合的價格和性能 已經在模型界  造成很大的蠻大的熱潮了
相關討論可以看這了
http://www.3d-heli.url.tw/modules/newbb/viewtopic.php?topic_id=357&forum=2&viewmode=flat&order=ASC&start=10

网友:
汗哪,这价格,
不流口水才怪呢
那还有谁会买401+9257................擦下口水。。。

网友:
大陆还没得买,超前了。

网友(2007-11-24):
如果将GY401+S9254用在600N(P)上的话,锁尾效果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