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瓶的问题。

楼主(2007-03-02):
前几天买了一套电瓶车的动力。
4块电瓶。100A 12V的
充电器
就是一个大线驼驼。输入有快中慢三个接法4根线。输出写着55V 60V 65V 2根线。
别的线没了。
想请问,这没有电量显示,我怎么知道电瓶冲满了? 要冲多少时间?
我要用了一半电,那改冲多少时间?
如果DIY个冲满变灯的东西,能行吗?怎么搞?

网友A:
不用啦,只要电瓶里面有大量的气泡 从底下 上升就是充满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当然可以啊,你可以做一个与锂电充类似的限流恒压的电路就可以了。
12V的电池最高充电限制电压为14。4~15V,为了安全,选14。4V电压限制就好了。
刚开始充电时,把电流限制在10A左右,最后只要电压不会超过14。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