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AMA飞起来的时候怎么要不停的转圈啊!添加示意图

楼主(2007-03-02):
刚拿到的一台LAMA,但飞起来的时候总是要不停的画圈,它不是机身转,是机头朝着一个方向(机尾应该是锁住的),顺时针转动。无法控制稳定悬停。不知道飞LAMA的模友有没有碰到过这个状况?添加示意图如下:

网友:
应该是电机或者陀螺仪的问题

网友:
调一下方向的微调

随便说

网友:
我台V3都是这样

网友:
是不是陀螺仪的开关打反了。。。

网友A:
调四和一的陀螺电位器,到不动为止。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四和一的陀螺电位器,到不动为止。微调!!!

楼主:
调四和一的陀螺电位器已经试过了,没有效果。
我换了一台没有问题的LAMA上的4合一,装上后还是转。

网友:
调一下上桨的螺距,先调大,不行,再调小,或者换两付桨看看。

网友:
看看轴设置B有问题吗?

楼主:
轴设置B? 能具体讲讲吗?

网友:
新机还是旧机?桨有没有装错?

网友:
想请问一下LZ.......LAMA的浆是否囿打到过物体..........

如果囿的话就检查一下B浆是否囿损伤......或者检查一下是否比A浆短了点.........如果是的话...............就会打转.......

楼主:
是新机,浆没有装错,AB浆都换新的了,还是这样!

网友:
有条件的话换个控试试。
再不行的话检查内外轴之间的轴承是否正常,再不行检查两组齿轮啮合是否一样,再不行检查电机是否正常........再不行.........只好投降了!

网友:
才看到添加的示意图。

有条件把连接遥控器那个人换掉试试。  (飞机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如果是在雙手都放開任它自由飛才產生這種狀況    那就絕了
就算是在調整已到最佳狀態                也很少會出現這種狀況

网友:
如果是大圈圈,那叫奇迹!
如果是小圈圈,那还是换人试试吧(换个大拇指能动的)...........

网友B:
不是奇迹,我碰到的其他两个朋友的LAMA也出现了这种状况,没想我的也出现这种情况了,很郁闷!
如果随时加以控制修正还好些,一旦丢手不控制,就开始画圈!画圈的幅度在1到2米直径。
实在搞不懂是哪里出了问题,只有上来问问大家。

网友C:
如果是LZ那幅图那样的话。。。。。侧飞微调。。。后飞微调调好了么??

网友B:
微调调了N多次了,如果是微调没调好,应该朝一个方向飞过去,而不会画圈

网友C:
   那LZ直接拿去跟商家换吧。。。。别飞了。。。。飞了也是没用

网友D:
检查电池是不是松了,电池松动会造成重心晃荡

网友E:
我也有過相同情形,我是調平衡桿聯上面槳的連桿就ok

网友F:
收回之前的话!
等待接受教育!

网友G:
主要还是上浆两片浆页螺距不对称的问题,由于上浆的自稳定作用使得JJ不会朝一侧一直飞,所以就成了LZ的图中情况

网友H:
检查一下主轴是不是微弯~~

网友I:
如果飞机起飞离地高度在50cm以上后,没有发生剧烈震动,没有出现尾旋(自旋)现象,在无风的条件下,能短暂悬停后发生漂移(无论向任何方向),那么可以得出结论:
1.飞机没有任何质量问题,但有待完善细致的调节;
2.拿着遥控器的人技术有问题,直机操控技术有待提高。
鉴定完毕!

网友J:
我都试过同样问题,把轴拆下来检查发现有非常轻微的弯曲。
更换新的轴后,现在控定放手,最少保持5秒不动。

网友K:
同意楼上及前几楼某些朋友的建议.
我认为是主轴微弯.我判断你的机器应该是某次摔了之后出现的这个情况.
建议更换主轴试试

网友B: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现在已经好了,就是里面的那根细的轴出了问题,就这么看,看不出来有没有弯,但换上新的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