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50...怎么弄比较划算?

楼主(2007-03-02):
对于SE和V2.5而言的,记得以前有个大大说,想省点的话,先买架V2.5,再自己买金属件升级成SE?还是说,先买SE,再按照V2.5改,螺距,升降双推,尾舵机后置...这样比较好?
两者相对而言,各自有什么优点缺点呢?

网友A:
先买SE的,等受伤以后换掉尾管和皮带.后置尾舵机那是必需的,就是飞SE也最好能先改过来。双推拉可以慢慢考虑,毕竟原包的V2.5上是塑料的组件,反而感觉用着不爽不用又可惜,索性直接买金属件来装到SE上比较爽。其它东西区别不大,SE的多了金属中联(这个确实有必要是金属的)和碳纤底板。
一个SE的金属中联报价780,一个底板报价249

楼主:
两个类型现在价钱是?之前我发过一个帖子,是上海鸿飞的报价,觉得那价格好象是N年前的
V2.5的尾管看着好象还有点金属光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买SE的,等受伤以后换掉尾管和皮带.后置尾舵机那是必需的,就是飞SE也最好能先改过来。双推拉可以慢慢考虑,毕竟原包的V2.5上是塑料的组件,反而感觉用着不爽不用又可惜,索性直接买金属件来装到SE上比较爽。其它东西区别不大,SE的多了金属中联(这个确实有必要是金属的)和碳纤底板。
一个SE的金属中联报价780,一个底板报价249

SE--->V2.5比V2.5--->SE要省?

网友:
便宜不是万能的,关键是品质,雷虎的机子虽然价格有点高,但价位还是属于中低档的,但它的材料品质和质量一致性还是有的一说的.它的塑料件不炸裂的话都比一般的金属件要耐用比如大桨夹(如果炸裂了,很多和SL同样品质的金属件也早严重变形了),金属件就更不用说了,雷虎的铝材强度那是比较可以的,不象普通的铝合金材料的金属件,炸了以后如果没有严重的变形,基本不影响飞行品质.感觉就是隐损比较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SE--->V2.5比V2.5--->SE要省?

我的飞机是SE严重炸裂机身后,再买全新V2.5来杂交的.
按我的比较一个SE的金属中联报价780,一个底板报价249,一套碳纤平尾和垂尾报价510(V2.5是塑料的),还有滑块也是金属和塑料的区别,这几大件价格就有1500多了,而两个套机的价格差还不到1200.关键是如果不想升级鸡肋感觉的塑料双推拉到金属双推拉,那是差不多的,但如果想升级到金属双推拉组件,那还是从SE改上去比较合算,毕竟,买了V2.5后如果要升级这个双推拉和中联,那换下来的塑料件基本就是用不上了.放抽屉里岂不是浪费?我现在就有两套全新的塑料旋翼头组件(第一次严重炸坏SE的时候还没有V2.5,就买了全套的V2来修了,现在又买了全套V2.5来修SE,这样就多了两套塑料的悬翼头组件,除了吊环炸机后当配件用掉了,其它都还躺在原包的尼龙袋里)我感觉用塑料件来给金属件当备件那基本上是没什么机会的.个人意见,有兴趣的大家一起探讨探讨!

网友:
忘了说了,我的全套V2.5来给SE当配件升级感觉就利用了机身,尾管,皮带和后置金属尾舵机座(我原来的尾舵机座是自己用3MM玻纤板自己做的),感觉真是浪费啊.又多了很多塑料件,对了还用上了新的4根金属立柱,现在我的杂交机上有8根金属立柱了.感觉留下来的塑料件太多了,而且以前买的V2用的尾管,皮带什么的还有多,于是上个月又在两副炸坏的机身中挑了好点的两片,装起了一架标准的V2!

楼主:
兄弟你厉害!~   <---给你最高的赞誉!~五个拇指...
有一点我也想到了,就是SE的金属件,单个买的话价钱太高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厉害!~   <---给你最高的赞誉!~五个拇指...
有一点我也想到了 ...

谢谢夸奖!我的想法是能买到金属件多的高版本尽量买这个,同样的机子,买整套的肯定比散买零件来得合算。别的不说,单一个TT50的发动机,买带发动机的套装要比单买不带发动机的套装加上新买一个发动机便宜大概300多元.尽管TT50比不上蓝头OS50,但只有700多的差价,买一个还是合算的.

楼主:
带TT50的SE套装要多少啊?单个TT50引擎的价钱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TT50的SE套装要多少啊?单个TT50引擎的价钱呢?

网友B:
叫我说直接上V2.5。
V2.5的双推好处多多,加长了的尾管飞行更稳定!
如果3D,还可以升级两个东西,一是金属中联(新款),二是雷虎原厂蓝色或绿色副翼片搞定;整机又轻又好飞。
碳纤底板摔机的时候作用最大,可装可不装;发动机一定是蓝头OS-50。陀螺401+9254以上,舵机FU3010(6V)或9252~~
桨玻钢或碳纤,首选FK,价格便宜又实惠

楼主:
还是觉得充电的"方案"比较好...

网友:
初手2.5,中级以上手S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叫我说直接上V2.5。
V2.5的双推好处多多,加长了的尾管飞行更稳定!
如果3D,还可以升级两个东西,一是金属中联(新款),二是雷虎原厂蓝色或绿色副翼片搞定;整机又轻又好飞。
碳纤底板摔机的时候作用最大, ...

现在是深深体会到要飞好3D,蓝头OS是少不了的,而且装了GV-1的蓝头就更爽了!
TT50,怎么调都感觉出不来力,连续三个前空翻发动机就没力了,声音都变了,等悬停一会儿那个声音才叫上去。

楼主:
小弟不才...敢问GV-1是?

网友A:
GV-1是定速仪。就是通过测量发动机的转速,然后控制油门舵机到你设定的速度。比如你设定大桨转速为1800转,那么它就能保证大桨转速在1800转左右。保证大桨有固定的转速对3D飞行是很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V-1是定速仪。就是通过测量发动机的转速,然后控制油门舵机到你设定的速度。比如你设定大桨转速为1800转,那么它就能保证大桨转速在1800转左右。保证大桨有固定的转速对3D飞行是很有用的

额...那你用上了么?陀螺你用401还是611哈
顺便问问:这是您老人家吧: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