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升机双桨和大桨夹松紧的问题

楼主(2007-03-02):
想请教各位高手几个问题:
一:直升机小幅度的双桨对飞机飞行的影响有多大,飞行中遇到双桨后最坏的后果会怎样?
二:飞机在摔过一次后我换了一个旋翼头,不过旋翼头的大桨夹很紧,现在想搬动大桨比以前要费不少力气,不过还是能搬的动的,这个大桨夹的松紧调整到什么力度是最好的,如果过紧了要怎么办呢,我的是全金属的旋翼头。

关于双桨的问题,我一般观察双桨是在飞机未升空前,处于升空与在地面的临界点(即只要在往上推一点飞机就能离地),这样的观察准不准呢?如果飞机双桨的话,在地面上是不是会抖动。如果油门开大一直到悬停都不抖动,是不是说明飞机就没有双桨呢?
现在双桨弄的我头疼啊,每次撅个屁股趴在地上看半天,又像有又像没有,看的眼都花。
我买了把量角尺。。。可是不会看,请各位教教我该怎么用,如何判断双桨,要不双桨的问题老是折磨我啊 都不敢飞。
谢谢各位了,请各位教教我。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祝各位小年愉快,团团圆圆。

网友:
我不是高手,但也愿意探讨一下

其实双桨对直机的稳定性还是影响蛮大的啦,稍微大一点的双桨机身就会抖动,至于最坏的结果我倒还没想到,因为跟水平有关啦,我刚飞的时候有双桨感觉晃的很厉害,可是换了个高手居然也蛮稳的
    你那种能搬的动的桨夹松紧可以啦,其实我感觉这个和个人的习惯很有关系,但是锁太紧大桨甩不开机器肯定要抖,325的木桨锁太松打到尾管就亏大啦,虽然可能性不大,但是还是有射桨的风险呢
   你现在那种看双桨的方法肯定不对啦,刚离地受地面影响太大,什么机器都会抖啦,最好悬停时找个人在边上看
   量角尺的问题有很多帖子说过啦
   随便发发,不足为据,你也随便听听吧:loveliness:

楼主:
呵呵,多谢指点呀,看了后放心不少,看来桨夹的问题暂时不用太担心了,找个好天看看双桨吧。

网友:
观察双桨可以将直机悬停至平视高度,而且在两桨的近末端贴上不同的色带(为了保持两桨的动平行,两桨都应贴上,而且要对称),在平视高度或稍低于平视高度处就很容易看出是否双桨及哪个色带的桨高,哪个低。确定双桨后,就可以调整相应的连杆,消除两桨。但如果是木桨,有些许的双桨应属正常,而纤桨(玻纤或碳纤)则旋面应是一条直线。

楼主:
 我要好好看看,楼上的方法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