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可以航拍吗

楼主(2007-03-03):
450电直能不能呀,可以带摄像头吗

网友A:
连lama 都可以

网友B:
450带上大电池负重多少?我想用数码相机的摄像功能行拍。不知道可行不。玩过450的人谈谈。

网友A:
450啊,100克撑死了。
数码相机一定要把壳去掉,要不然用那种100元左右的超轻网易拍最好,就是效果差点。
记住,重量每增加1克,飞行时间减少1秒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