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的控

楼主(2007-03-03):
正序浏览
雷鸟的控可不可以左手是油门和侧移,右手是前后左右呢

网友A:
我已经改了,兄弟,劝你想清楚再改,改了后,操作完全不习惯,不好控制了,还有,改了以后,很有可能要重新调,说不定还要调舵机,切记,切记,考虑

网友B:
先换弹簧,再换线,换线后要注意油门是否反向,小心哦。

网友C:
把电位器的线换位置接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D:
OK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