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电直请教

楼主(2007-03-03):
我有3台雷鸟 其中有一台混控坏了 我把另外一台雷鸟的混控换到这台雷鸟上还不好使 我把pg03
陀螺仪
换新的了也不好使(飞机旋翼不转,
舵机
好使) 我又把另外一台新雷鸟的混控换上了,也不好使,我一看不行,就把混控和陀螺换回到原先好使的机身上,发现另外两台雷鸟也不好使了,不知道该这么办,急需要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A:
1。确定电机是否有问题
2。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3。看陀螺是否亮绿灯,陀螺亮绿灯时大桨和尾桨都不转,我遇到过
4。。。。。
应该不是打毛病,很可能是你有的地方搞错了,别着急

网友B:
查查接线。

网友C:
加我QQ42053953 给你门诊

网友D:
可怜的孩子!肯定是线接错了!雷鸟的各个部分都是可以拆卸的!拆之前最好做个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