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而又结实的铰链

楼主(2007-03-03):
先用饮料瓶剪出页面,然后用火先将一端融化,
用刀刻出缝隙,将铰链从主翼面里向外拉出,在里端再少点些502,
然后主翼蒙皮,
就这样子,
舵面先蒙完皮后也同样用刀刻,再将未融化的一端插进舵面用铬铁
烫化,后也少点些胶水,不要使胶水流到活页作动部位
既使超过90度也不会造成疲劳,而实际使用中也就30--60度足够了
至于强度不用担心,本人用了六七年(两端融化好了不用点胶水也可以),油的电的大的小的全用过没
出现问题,。

网友A:
可惜看不清··顶

网友B:
用彩带不更加方便、结实?

网友C:
这个方法好是好,可做起来就有点麻烦,烙铁弄不好再把蒙好的机翼烫通了

网友D:
看了半天愣是没看清那个铰链长啥样,LZ的摄影水平真的是有待提高,没一张焦距对准的,光线也不好,实在不行PS一下也成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F:
研究了半天才看明白,要是摔机了就要重新弄开蒙皮是不是 很想知道 摔机后铰链处容易坏不

网友G:
楼主这是什么机机啊?

楼主:
,
彩带虽然结构强度有,但太软舵面定位不行,而饮料瓶有强度有韧性而实际安装过程也很简单,舵面连接对整架飞行器来讲细微得可以忽略,而对于初作模型的爱好者还是能起到参考的作用,至于安装方式看你的喜好,也可以机翼与舵面全完成后再安装,可在翼底开口,再插进去两头后烫化。对于美观没有什么影响,实际飞行操作比美观更重要,60级3D,40级,75级3米机都飞行过,只要不炸机他就不会脱落。我一般安装页片距离15--25CM(1片),这是架多年前作的后推电动,年后才改油的正在进行最后调试,估计还要二三天可以试飞

网友H:
看不大清,ps一下好!

网友I(2007-04-03):
塑料瓶剪的薄片,我也使用中,,效果很不错.
要够薄,融化头要大点,胶水要上的,很牢固!

网友J:
直接用软塑料片 贴上 不更好
或者就用胶带纸 简单

网友K(2007-05-07):
不错!
以前都是绳子绕8字的,改进了!

网友L(2008-04-26):
没看清楚。大汗

网友M(2008-06-09):
高级无纺布

网友N:
很高方法就是看不清楚

网友O:
回复 网友F:
为什么玩航模的都不买数码相机

网友P:
LS好奇问一下
"驴肉汉堡 "是什么味道?

网友Q:
我正考虑用两个大头针弯成两个环,做铰链。可行还结识,下次上图

网友R:
又学到一种方法

网友S:
绝对是好办法~~
也可以不烫化!
开槽加胶穿入后,垂直打小眼(连塑料片一同打透),用牙签等加胶穿入~~
即使蒙皮以后再穿一无损外观!!

网友T(2009-01-24):
手绘也好啊
其实用销子和孔也挺结实方便的

网友U:
没看清楚,再加上我对铰链不知道,最后也没弄清楚是个什么。希望楼主再编辑一下图,要不用红圈圈一下关键部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