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条 翼龙

楼主(2007-03-03):
第二条 翼龙

今天第二条翼龙到了,呵呵........
别问我第一个啊,伤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2332&highlight=%2Bgg05
刚买来 飞了 不超过十次,结果被风吹走了,掉到 工地上了,去找了很久也找不到了!
工地院子里都是大狗,三四条恶狗,都不拴着!怕怕!!!还是硬着头皮去找了也没找到!
没办法,又弄了一条翼龙!!
模型之路真的不好走啊!
另:广大菜鸟,可别试图把飞机顶风飞回来,很危险,结果是越吹越远!紧急情况还是 关油门,把舵都打到底!让它螺旋下来!
上个图片吧

龙肚子里的东西

另外:突然的 侧风或者  顶风 怎么办啊!!
可不能再被吹跑了!!
怕怕

网友:
同情,理解

网友:
尽量减少在大风天里飞

网友:
第二条龙

网友:
[另:广大菜鸟,可别试图把飞机顶风飞回来,很危险,结果是越吹越远!紧急情况还是 关油门,把舵都打到底!让它螺旋下来!]                                                   上面你说的就是正解啊!就这样搞,一般在上风区盘旋,玩.没电了也好飘回来.........

楼主:
那天 也就 两级的风!
只是 飞机 一起来,正好 吹来一阵风

网友A:
翼龙也炸?什么烂技术?

网友B:
楼主,我也有和你一样的遭遇!我的原装翼龙就是在大风天飞走了
刚开始飞很高,风一吹就飞远了,想控近一点下降,结果是越吹越远!飞进深山野林,到现在还不懂回来
所以我也是得出和你一样的结论:紧急情况还是关油门,把舵打到底!让它螺旋下来!至少还留个尸首吧!
我的第二架翼龙有装了个嗡咛器,下次再躲到草丛里,不怕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龙也炸?什么烂技术?

不是烂技术,是没技术,开始炼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有和你一样的遭遇!我的原装翼龙就是在大风天飞走了
刚开始飞很高,风一吹就飞远了,想控近一点下降,结果是越吹越远!飞进深山野林,到现在还不懂回来
所以我也是得出和你一样的结论 ...

呵呵,不早告诉我   要不我的翼龙也不会飞跑了!!

什么嗡嗡 的东西啊?自己做的还是什么,上个图看看!!

网友:
楼主再飞就不要再在大风天飞了!
另外,如果飞到了下风区,可以让飞机转头,然后压升降舵,让飞机带俯冲往回飞.一般的是可以飞回的,至少可以飞近些!

楼主:
谢谢楼上!!
那天是被突然的风 吹走的!!
下次一定小心!!!!!!

楼主:
擂 主翼的 皮筋断掉了!!!
可以用什么代替啊!!

网友:
我的翼龙是在一片菠萝林里飞,很空旷,菠萝林四周是水稻田,有一两百亩地呢,再大的风也不怕飞丢  ,有机会上飞行图让大家过过瘾!!!

楼主:
有菠萝吃吗!!!

网友:
默哀``````````````````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