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引擎上的这两个东东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7-03-03):
请教引擎上的这两个东东干什么用的?如何用? 如下图:麻烦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限位锣母,出厂以调好!

网友B:
上面的是调怠速孔的大小.下面的是调怠速的,这种是补偿进气的.从前面的小孔进气.补偿怠速!

网友C:
楼上说的正是

楼主:
长点知识,感谢感谢!!

网友D(2007-11-12):
是不是航模的发动机和化油器都是一体的,不像摩托车的是分开的啊?要不买个油机还不是要再买个化油器。

网友E:
可以分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