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升级请帮帮忙

楼主(2007-03-03):
想升级遥控器,请问是买FM的好还是买PCM的好,那个抗干扰好些,遥控距离谁更远,
因现有的几台机机全是FM的接收,如FM和PCM的差别不大的话,就准备上FM的了,
请朋友们帮忙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哦,你把概念混淆了,多潜水看看,呵呵,FM是指发射制式,PCM是解码方式,专业用语没记太清,大概就是这样了,不是一个概念。

 遥控器制式分为AM和FM两种,FM的发射制式下有两种解码方式,一种是PPM,还有一种就是你所说的PCM,PCM比PPM抗干扰能力更强。

 有不对的请兄弟们指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你把概念混淆了,多潜水看看,呵呵,FM是指发射制式,PCM是解码方式,专业用语没记太清,大概就是这样了,不是一个概念。

 遥控器制式分为AM和FM两种,FM的发射制式下有两种解码方式,一种 ...

全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把概念混淆了,多潜水看看,呵呵,FM是指发射制式,PCM是解码方式,专业用语没记太清,大概就是这样了,不是一个概念。

 遥控器制式分为AM和FM两种,FM的发射制式下有两种解码方式,一种 ...

那我现在买PCM解码方式的遥控器后,在频率一样的情况下以前的接收器还能用吗?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一般PCM的控都可以改成PPM的。如果你的接受和发射是同一品牌的话PCM就可以用。不是的话把发射改成PPM就OK了。: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现在买PCM解码方式的遥控器后,在频率一样的情况下以前的接收器还能用吗?
谢谢各位的指点.

这个不好用“可以”或是“不可以”来回答你,主要是因为遥控器和发射机之间是存在兼容性的,具体情况要看是什么发射和接收了,一般来说,同厂家自己的发射和接收只要频率和频点相同是可以兼容和使用的,至于你要买的是什么控,你原来用的什么接受,你都没有说,所以光是频率频点相同,如果接收机和你现在要买的控不兼容的话,也是无法使用的,呵呵,还有什么问题加我QQ吧,一起探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我以前的发射机是Futaba T4VF,升级的也是 Futaba 7CAP 7-Channel PCM.接收全都是Futaba的接收器,频率都是FM72.130.看来我升级发射机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