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罗丝吗?

楼主(2007-03-03):
先谢谢各位.我是用来按电机的,接起来是不行的.因用得不是很多定做也不合算的,那位如看到一样的帮我买100---200个,也可接近的.在这先谢了.外径是6MM的.

网友:
这种东西在电子零件市场有很多现成的,多用作线路板的固定。但像你这种规格估计没有现成的,可以批量定做,也可以用成品改制。

网友A:
用几个主板螺丝串起来不就好了

网友:
对,用主板的铜螺丝联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几个主板螺丝串起来不就好了

主板的螺丝太容易松了,不易用在运动器材上。

楼主:
楼上说得对.不能串起来用.那位网友帮我找找.有回报.

网友:
难...
螺孔是M3的.螺丝是M4的...
反过来就容易多了...

不过买个M3的长度超过37MM的自己加工一下是可以的呀

网友:
用仪表车搞一下比较方便的。

网友:
我们可以做哪个啊

你给我们图纸就可以帮你做,给个样品也可以

楼主:
我的要求不高只要外部是六角的直径大点也行,但是二头罗丝要图上的这么大的.长度也要一样.楼上的是否帮我做100个样品.报个价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