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450用300的大浆?

楼主(2007-03-03):
如果450用300的大浆和用325的大浆会有什么不同的效果

楼主:
那就难控制了,是这样吧

网友A:
目前飞450的飞机基本上都是用320或是325的桨,没听说过用300的~~~~~~

楼主:
好奇啊!想听听

网友B:
用再小些的呢 290?

网友C(2007-09-26):
试试就知道!

网友D:
原帖由
xichang.2690
于 2007-3-3 19:43 发表
更灵活
正好说反

网友E:
飞不起来!!!

网友F:
试过SJM的浆,可以用!提高转速,性能一样,而且很稳的~~

网友G:
我一般用315桨。

网友H:
X400标配290浆,用315奖稳。X400和450一样大,就尾管短点。

网友I:
我看过J.K的录像,他有用SAB 305的桨飞,里面有原地翻滚的动作,不知道是否有关联?

网友J:
我的飞机是亚托450V2的,V2的原厂白色碳桨有一次在家被我打坏了一点,我把它截短了,做了平衡 现在是307 我用起来很好,翻起来半径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