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输出轴上紧配合怎样确定

楼主(2007-03-03):
我想在
电机
输出轴上固定一个夹头,不想用螺丝固定,想直接套接在轴上,轴的直径是4mm,请问套的内径应该是多少才能保证紧配合,电机的转速是2万多转,松了不行啊,太紧了又怕套不上,这个尺度怎样掌握?还有这个内径肯定直接用钻头钻不行,那也没有这么细的内径刀呀,怎样实现呢?谢谢了。

网友A:
可以做个比轴径小点夹头,金属的,然后加温,金属热胀,然后迅速安上,凉了就紧配合了

网友B:
一般比轴孔直径小0.01-0.02,前提是要内径百分表测不然不好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个内径刀怎样磨呢,我总怀疑是不是用内径刀车出来,因为如果轴径要是2mm或1mm也要紧配合的话,这个刀怎么磨?用钻头钻好像也不可能,也没有正好的钻头呀,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办法呢?

网友C:
精密小孔是钻出来的,当然不是我们平常的台钻,要精密和高速的钻。

楼主:
谢谢楼上,但是我想能有那么合适的钻头吗?

网友D:
如果您有车床,可以磨一把小扩孔刀解决。
实在没条件,可以把4的钻头用油石磨一磨可以勉强解决。
二楼说的要加热压入必须做。

网友E:
用电脉冲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原来是云浮版主,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G:
看贴必回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