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原装控

楼主(2007-03-03):
在雷鸟原装控左右两边上角都有一个转扭,是-50到+50的有什么用

网友A:
雷鸟原装控是六通的,那两个旋钮是两个开关通道

网友B:
对于飞雷鸟来说,这两个旋钮没有任何作用。

楼主:
还有控和电脑接好后控里面的电池会不会充电

网友C:
没有作用

网友D:
原帖由
wui
于 2007-3-4 08:43 发表
还有控和电脑接好后控里面的电池会不会充电
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