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和升级零件到手! 浅评优劣!(追加动静测试)

楼主(2007-03-04):
今天拿到了GL450S(塑胶版),还有金属大桨夹和金属尾齿轮座组 .

很多人说 GL好,也有人说不好,那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我来小评一下下

外包装好简单,白白的盒子!打开一看,没有说明书 ,还好我装过450SE,基本安装原理差不多吧 !去亚拓网看XL的说明书也可以!
里面的东西都是80%完成安装的,全部拆开塑料袋仔细看了,塑料零件外观可以,有飞边的地方自己用笔刀刮,毕竟塑料的!
开始组合
先装了3个控制ccpm的舵机,然后悬翼头装上,把金属大桨夹换上,上紧横轴发现一个浆夹在不受力的情况可以正常下垂,而且发现浆夹里的轴承和浆夹内壁有虚位,另一个则合位,可是浆夹却不可以自由下垂,用手转感觉轴承有点涩.开始以为塑料的主旋翼固定座组问题,两个浆夹换个位置还是如此,  连上舵机虽然不影响使用但却有些不爽.不知道着算不算精度问题. 毕竟是升级的零件!

继续,一开始没打算用金属尾齿轮座组  ,先用原来塑料尾齿轮座组,发现装上后不能和机身平行或垂直,仔细检查发现原来尾管有问题,连接机身的开口和连接尾齿轮座组的孔位不在一直线, (机身和塑料尾齿轮座组 在尾管都有固定位置) ,还好有金属尾齿轮座组  ,拿来装上,可以自由调节角度,不受孔位的限制!

用手转转大浆,尾传动皮带也很顺滑,发现尾浆夹好松,一看螺丝没紧,看来哪个工人粗心了,于是把出厂安装好部分的全部螺丝都检查了一次,没什么问题,终于放心.

电子设备附带25A的电变和3500kv的无刷还没测试,明天继续做连接设备的静态测试!

总的说,价格还是不错的,带电子设备不到0.7K,对于不富裕的fans确实不错,不过没有说明书确实说不过,没有小工具,螺丝胶什么的估计大家也没什么太大意见!
碳纤维的尾舵尾浆连杆感觉不错,机头罩有型

改日再做完整的静态和动态测试

以上只是个人观点,我不是什么厂家商家,是自己陶白花花的银子买的,只是一个电直新兵,只是客观的说说,有官方的人看到是好事,希望可以改进,节约成本重要,提升质量更重要 像中国的小号手模型一样,静态模型从做舶来品到做成国际品牌!

希望对象我这样的新人朋友有所帮助! GL金属版的我没买过请大家不要和本文过多的比较,有什么不对请批评指正

网友:
说的很实在,我的也同感。

网友:
期待照片

到 my.m98.cn 建立个模型Blog,然后贴图吧。
期待您的后继报告 :)

网友:
顶...最近也在看GL

网友A:
GL,訂了個中聯,不知道怎樣~

网友:
期待试飞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GL,訂了個中聯,不知道怎樣~

金属尾齿轮座组 还是不错的啊
就是金属大桨夹不太爽,
看在价格的份上还算平衡

网友:
写得很好

网友:
没有说明书确实是一个遗憾.偶买的两台GL也是没有说明书,不过GL的机子组装完成率很高,只要玩过直机的人都懂得安装.不过GL的机子非常不错.不会比亚拓的差.花一台亚拓的钱买两台GL的.划算呐.配件也N便宜.总之买GL不会后悔的啦.楼主玩了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GL的东西加工的要比688精细,但他的铝合金的硬度要比688差一些,比较软

楼主:
昨天抽空准备去飞飞先!
先做静态调整,CCPM用两个3MM的舵机和一个HS56(由于3个3MM买来有个坏的 ),于是拿个56来做升降;
通电测试还很同步啊 ,调好螺距曲线油门曲线,再用手动动发现塑料的整个旋翼虚位果然比金属的大,不管了先通电!

通电后发现静态调整还不错,几乎没有上下桨,于是准备悬停(我只会悬停阶段 ),悬停还是很稳的

可是,我一次猛拉降舵后炸了,事后发现主桨打到平衡翼和尾管!

楼主:
同时也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主桨会打到平衡翼和尾管,新人我不太明白请赐教

网友:
摔的时候大桨折叠起来了,自然就打到尾管了

网友:
还好我的大桨夹没用问题,不过螺丝确实是松的,提醒大家一定要全部检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时也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主桨会打到平衡翼和尾管,新人我不太明白请赐教

初旋降落时少打尾管据说:
                      1   桨要夹的偏紧一点,绝对不能松,抓住桨尖可移动即可,----避免急收油时折桨 打管。
                      2   油门0位时桨叶负螺距不能过大,(针对悬停来讲)可调节pitch曲线或机械连杆达到-------避免急收油时,负距的桨产生的下拉力                            过 大,造成急降触地。
                      3   多练,降落时尽量缓和,避免粗暴----------这是废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旋降落时少打尾管据说:
                      1   桨要夹的偏紧一点,绝对不能松,抓住桨尖可移动即可,----避免急收油时折桨 打管。
                      2   油门0位时桨叶负螺距不能 ...

谢谢提醒!
不过GL外八脚架还是满有弹性的

网友:
需要说明书的联系我

需要说明书的联系我我可以帮你

我的QQ:316319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