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S9254数码舵机有点抖舵,应如何解决

楼主(2007-03-04):
我用的是GY401+S9254数码
舵机
,安装在雷虎50 V2.5油直上,控用的是JR9XII,组装完成后发现S9254有点抖舵,有哪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不是,陀螺仪初始化后就抖了,打舵后也在抖,但肉眼不明显,用手触摸有振动感,而且不停有声响。

楼主:
用普通舵机(不是数码舵机)就不会,由于第一次用数码舵机,故有点不知如何?跟设置有关于吗?

网友A:
是那o技o技聱的叫嗎..?
那是正常的,不用怕.

楼主:
喔!正常的吗?那好,谢谢!

网友B:
应该是正常情况,如果飞的时候有“抖舵”的感觉那基本是感度太高了

网友C:
是自激吧

网友D:
正常 以飞行时的状态为准

网友E:
那个不叫抖。 。高速的数码舵机都这样的